CAD导入到protell的问题

楼主(2010-01-27):
各位大虾,偶是菜鸟,刚刚做单层板,最近偶发现一个问题想请教,就是把protel导入到CAD中,修好后再导入到protel时,尺寸变了,具体讲就是缩小了,这是怎么回事?该怎么修改参数,使尺寸不变?

网友A:
那你再适当放大下么,导来导去,是有可能有误差的

楼主:
没有其它办法了吗?关键是导回去线的尺寸也变了,不统一!

网友B:
好像与CAD版本有关系,

楼主:
偶用的是Auto CAD2008,Protel99SE

网友C(2010-03-03):
我倒过,貌似未出现这个问题,回头我再试试。你看看你在cad中图的比例是多少。

网友D:
我知道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你把cad导入99se时,先新建一个cad文件,单位选公制,然后把cad内容复制粘贴到新文件中,再另存为dfx文件就不会缩小了

楼主:
太感谢8楼了,可是早散过分了,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