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M射频PA调试方法

楼主(2010-01-27):
公司有个项目,在400M载频发射器后用分立元件加PA,PA是用两个功率运放搭成的两级共射放大器,两个运放输入输出端均有阻抗匹配网络,阻容参数是功放参考设计直接给出的,结果第一级功放15db输出正常,到第二级就没信号输出了,由于我们没有射频电路经验,一切都是从0开始,目前都不知道怎么调试了、老大说让我看看网络分析仪原理,如果可以的话,租一台把电路调出来也行。
目前是我连网络分析仪咋用都不太明白,好象是输入输出接进去,分析仪直接给出阻抗参数,然后加补偿把参数调到输出50欧姆就可以了,不知道对不对,另外网络分析仪好象也没有几十dB的功率输出供模拟,这样是不是需要输入端加功放,输出端加T形衰减。
另外,现在在看smith圆图,试图看懂功放DATASHEET上的圆图参数。

有经验的大虾能不能从原则上给指条道路,应该从哪个方面入手,用什么方法以便尽快调出电路。谢谢

网友A:
有网络分析仪,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B:
意见:因功率不大,用一级甲类推动一级甲乙类输出,成本也就两块钱。
匹配网络,大学高频电路,有一章叫阻抗变换的,千万别想着借助网分,把参数凑出来,就算凑出来了,人也就S了

网友C:
首先要看你要多少的功率输出,你的供电如何,然后选择相应的功率放大管子,参考资料,然后用仪器调试,使放大电路的效率最大化,我们可以互相交流,QQ:571638331

网友D:
估计LZ整的这个玩意儿功率比较大

网友E:
你们还是把这块给外包吧,没有经验的话,有点难

网友F(2010-03-10):
实际测试下通信距离看看能不调出来.

网友G:
加PA真要做到稳定还真不容易,看你功率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