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FSK Demodulator (RF in 75MHz)

楼主(2010-01-27):
(无正文)

网友A:
过去倒好办,MC3361、3362、3363、3367等都可以,现在基本上都是更高频率的了。

楼主:
谢谢chunyang
我们现在也是njm receiver+PLL来做的。空间有点大,价格也有点贵(20多一点),想用一个类似max1471,单片就搞定。

楼主:
请问chunyang
UHF FSK Receiver是否可以用?
我看max1471 datasheet中的工作频率F_receiver=(F_xtal*32)+10.7MHz.它由外部晶振决定?

网友A:
一般不可以,工作频率都比75M要高得多,具体看器件手册,上面应有工作频率范围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