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C1100的通讯

楼主(2010-01-27):
请教大侠,我在做CC1100时,发射有发射,但是接收不正常,请帮忙分析一下附件程序,是否我的设置有问题。谢谢!

网友A(2010-03-25):
你可以看下我们的应用文档。网站有下载。

网友B:
CC1100的配置文件可以由smartrf生成的啊,TI网上有下的

网友B:
楼主的配置也没给出来啊,大概看了下
从发送数据看,楼主应该采用的是固定数据包发送的把,不然怎么发送数据第一个为0x01,如果是变长则应该是数据长度字节,除非你只想发一个字节;
从楼主的接收过程看不是很理解,怎么配置完接收就直接等待GDO脚为低电平呢?!如果GDO口为0x06状态则应该是先判断高电平再判断低电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