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怎么做啊?

楼主(2010-01-27):
各位前辈高人你们好啊!我是刚加入的,我要做一个电路用NE555IC实现限流(限制在200mA)和欠压指示。我的供电电源为3.7V锂电池。望大侠指点啊!最好有图和个元件阻值啊!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用NE555?这个芯片不是这种用途。

楼主:
大哥指点以下用那种元件比较好啊!谢谢!

网友B:
用运放加中功率三极管做。

楼主:
好的,谢谢大哥啊!

楼主:
那位大哥有个参考电路啊 。我是个新手啊。不太会做啊 。麻烦我参考以下啊

网友B:
不知楼主要的是超过了200mA就断电源还是超过了200mA就让它恒流在200mA ?

楼主:
恒流在200MA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搜“恒流源电路”

网友C(2010-05-18):
如果仅仅是实现采样及指示功能,用运放最方便了,例如LM358、324

网友D:
请问10楼的是什么软件呢?我是新手

网友E:
LM358精度不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