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选通R18时U2不能工作在放大区呢

楼主(2010-01-27):
(无正文)

网友A:
不明白用途是何。仅就图来看,R18过大(1M)以至于其输出(运放的负输入端)低于分压点电压(运放的正输入端),自然运放的输出将正向饱和(无反馈回路)。

网友B:
放大到极限就是饱和,即使基于理想运放,线性区的放大倍数也不能使输出信号的幅值高于电源电压。

网友B:
举个简单的例子,输入信号为0-1V,运放(理想运放)的供电电压为10V,那么运放的增益不能超过10倍,否则一定幅值以上的输入电压就会使运放输出饱和,从而输出/输入不再表现出线性特征。

网友C:
这个电路没道理不工作在放大区。

这是个电流源电路,直流偏置在供电电压的中部,是不是线性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