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上电池的瞬间,钽电容爆掉了,大侠们指点一下!

楼主(2010-01-27):
我们的产品用的是8.4V的锂电池,电池是3个金属弹片的触点,类似手机上的电池接触方式,现在的电路是在电池的输入并了2个220UF/16V的钽电容,是为了补偿电池的输出功率的,因为我们的系统在工作期间会出现高达A级的电流,不加这两个电容的话,大电流时,屏幕会闪动。现在试产阶段,发现装上锂电池的瞬间,钽电容偶尔会爆掉的现象,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A:
那改用铝的吧

网友A:
水份太大了。

网友B:
好像每个版面都有这个贴哦。

网友C:
水分太大???

是说这个电容是假冒的吗?

网友D:
会不会是装电池的瞬间发生异常电压, 数值高于钽电容的耐压

楼主:
忙了一段时间,差点把我发的帖子忘记了,谢谢大家的建议!先结贴加分再说。
另外,有没有人可以给出一些好的测试方法,比如怀疑上电的瞬间冲击电流过大将电容烧掉,那这个只是猜测,我怎么设计一个测试方案来证明这个理论上的猜测呢?或者给一些相关测试的参考资料。。

网友D:
电容上串个电阻试试

网友E:
水分太大???

是说这个电容是假冒的吗?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容的原因吧

网友F:
用电解试试再说

网友G:
电解还是好一些

网友H:
1、首先建议你测一下上电波形,看瞬态电压是否超过或接近钽电容的耐压值。一般要求钽电容须有50%的降额,从你的参数看,有点临界;
2、建议将靠近电源的钽电容换成同封装的铝电解(或改板),可以利用铝电解吸收部分冲击,这也是业界通用的做法。

网友I:
又一个爆的……

网友J:
可能是耐压等级不够

网友K:
是不是正负极反了

网友L:
应该是上电瞬间的RUSH CURRENT导致的,这个电流大于钽电容的RMS电流,钽电容就可能爆掉。能否用缓慢上电的方式解决呢,适当选取RC, 配合PMOS来实现,不知效果如何。

网友M(2010-02-26):
是不是正负极弄反了,钽电容的带标识的那边是正极,与铝电解电容正好相反。

网友N:
你那样用PMOS也是不对的,它这个很可能是反冲电压高了,后面肯定接的升压电路,有个大电感的那种

网友O:
电路没问题,湿式钽电容经常有这个问题,跟批次有关。

网友P:
钽电容,怕过流的。瞬间电流太大了。

网友Q:
瞬间电流过大,钽电容会爆,是它的通病!最简单的是每个大容量的电容上串小电阻

网友R:
不知串多大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