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电池的瞬间,钽电容爆掉,大侠们指点下!

楼主(2010-01-27):
我们的产品用的是8.4V的锂电池,电池是3个金属弹片的触点,类似手机上的电池接触方式,现在的电路是在电池的输入并了2个220UF/16V的钽电容,是为了补偿电池的输出功率的,因为我们的系统在工作期间会出现高达A级的电流,不加这两个电容的话,大电流时,屏幕会闪动。现在试产阶段,发现装上锂电池的瞬间,钽电容偶尔会爆掉的现象,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A:
焊反了吧

楼主:
没有焊反,爆掉的电容还可以看到极性的!

网友B:
大容量钽电容,电压降额系数0.5是不够的, 一般要弄到0.3, 换25V的才安全。

网友C:
估计买到水货了

网友D:
屏幕闪动,应该想其它办法。
如果并联的电容比较大,电压比较高,瞬间电流比较大,可能会坏的,电池也可能过流保护的。

网友E:
这说明是钽电解的标称是假的,不过钽电解的ESR较大,并不适合大电流场合下的滤波,应采用低ESR的铝电解,外观是那种廋长型的,但要注意的是:低ESR铝电解一定是廋长型的,而廋长型的铝电解未必一定是低ESR的,选购时要注意查看器件手册。

网友F:
加电池同时直接有负载的?这个冲击不小啊

网友G:
看了5楼的介绍 感觉钽电容简直是个危险品呀 这还能用么?

网友H:
我现在也碰到一个问题  我也用的钽电容,好像是47V 22uF的 用于正负12V电源滤波的,昨天才发现两个电容全部焊接反了  但是奇怪的是 电容没爆,我前两天调试电源一直在用!郁闷 郁闷 那个大大给个解释撒

网友I:
要么反了。要么耐压低

网友J:
钽电容很好啊,我做GPRS时,但电容是非常好的。不知道你那什么原因

网友K:
不看贴还真不知有这事,学习了。

网友A:
看了5楼的介绍 感觉钽电容简直是个危险品呀 这还能用么?
引用 网友G:

我碰到过一次,一通电,电容炸了,PCB都翘边了,差点崩到眼睛。后来看应该是焊反了。

楼主:
焊反的可能性不存在了,因为爆掉的电容,在板子上还可以看到极性的!
爆掉的时候,可以看到飞出一团火来,把QA的MM吓得尖叫....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还确实蛮惊喜的!呵呵。。。

这两天看了很多资料,貌似钽电容爆掉的情况不少,后面是想换成电解电容试试,关键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有效的测试方法来验证我们的改善是确实有效的,今天让我们的测试人员在一批样品上做插拔电池的测试,做了一个多小时,都不会爆了,但是心里还是没底,不知道我们的改善是不是确实改善了这个问题!!!

网友L:
钽电容要三倍耐压计算,超过10V不要用。你才16V,显然会爆。

网友M:
换高耐压电容再测下

网友N:
但电容是很娇贵的物种。一般情况下俺不用

网友O:
要是爆在客户手里,这事情就大了

网友P:
可能超过了它的允许电流了。
钽电容的ESR还是比较小的。如果工作电流比较大,很容易超过的。我一直也在疑惑,钽电容允许的最大电流怎么会这么小。

网友:
先暂时单独的把电源部分测试一下,就知是哪里的原因了
在一一解决

网友Q:
难怪师兄说把电路调试完成功后再焊电容......

网友R:
还好!工作了这样久,我没用过钽电容作滤波,不知有这回事!

网友S:
如果极性没有反,可能是电容本身问题,加大电容耐压,换质量高的产品,缩短焊接时间

网友T:
关键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有效的测试方法来验证我们的改善是确实有效的,今天让我们的测试人员在一批样品上做插拔电池的测试,做了一个多小时,都不会爆了,但是心里还是没底,不知道我们的改善是不是确实改善了这个问题!!!

听你这么说,会不会是焊接时出的问题?

网友U(2010-03-26):
耐压值偏低,电池接触时易产生感应高压。

网友V:
已经有不少朋友给你指出了最大可能的原因,你自己也怀疑是这个原因,只是没有足够的理由来说服自己和老板。
很好办:
用对比法做实验,因为已经出现了钽电容爆掉的情况,在确认元件不是水货的前提下,用不同耐压的钽电容做对比,现在16V耐压有爆,那更低的耐压就更容易爆,在电池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可以用10V/16V/20V对比,应该是10V的爆得更多。或者对现有的16V耐压钽电容独立做耐压测试,更换为三节的锂电池组(通常约为12V)来试,按说你手上的钽电容此时更容易爆。
同样可以对普通电解电容做次测试,将实际耐压结果与钽电容做对比。

网友V:
补充,充电电池高压痕快就会降下来,比如常见的锂电,充满时4.2V,这个电压接上负载很快就会降下来,维持最长的是3.9V那一段,如果是前面推测的原因,应该是耐压处于临界状态,只有充满的电池才容易爆,如果继续用测过的电池测后面爆掉的几率就要小许多。

网友:
这个应该跟接上电池瞬间的冲击电流有关,冲击电流比正常工作电流要大几倍甚至十几倍

网友W:
我觉得是耐压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