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 IC?寻型

楼主(2010-01-27):
想找几款温度传感器IC看看,要求分辨率0.1以下,精度0.5度以下(不包括0.5度哦)DS18B20不适合,DS1624还可以,不过貌似价格挺高,大家还有什么别的器件?给我介绍下?

网友A:
铂温度传感 器

用三条脚,或四条脚的.精度够高.可以直接用MCU来写

网友B:
我们有高精度的AD的单片机,配合你的传感器,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又需要加我的QQ:178843781

网友C:
请说明温度范围是多少,
是0-40度之间的0.1,还是0--100的0.1,
跟传感器的分辩率有关,AD MCU方面,松瀚的1927参考,16bit AD

楼主:
0-45度之间吧 我不是要 什么AD和MCU的啦 我是让大家用过什么 温度传感器的型号和性能,告诉我下哦

网友A:
晕~~!
决定温度精度的,不仅是传感器.

有很多注意事项.

譬如: 流经传感的电流值,会致使其发热,这个也会影响到温度的检测.如果使用的是电阻式温度传感器,其引线的长短,及引线的阻值率等都会有影响.
        如果对精度要求可以放宽,两个腿的热敏电阻就行了,什么误差都无所谓的

所以,大家给你介绍什么AD,什么MCU,都是有道理的.

楼主:
我想说的是 数字式的温度传感器不要自己搭外围电路的,只是通过一些总线来控制,读值的,难道18B20也要AD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