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孔与焊盘?

楼主(2010-01-27):
(无正文)

网友A:
我通常是用过孔,而且用两个或三个过孔。

网友B:
当然是过孔,这是个“概念”问题,因为焊盘不总是通孔。

楼主:
那我们上下板的地相连的时候,也用过孔吗?焊盘不行吗?

网友C:
要用过孔。
从物理意义上说,焊盘加通孔了和过孔有区别么?

网友D:
用过孔号,焊盘有的时候做板子不好的时候焊盘上下是不连接的!

网友E:
有点区别的
1. 过孔表面有阻焊绿油,焊盘表面没有阻焊绿油,会被搪锡,,目测检查时易误解少焊了什么器件.
2. 焊盘一般占地面积较大.
3. 自动布线优化时,多余过孔会自动去除,而多余的代用焊盘不会去掉.
4. 手工布线时,过孔会自动添加,焊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