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电流的反馈问题

楼主(2010-01-27):
各位大大哥,大大姐:
   兄弟目前有一款电机产品,需要读取电机的输出电流,转换为电压后反馈回单片机做判断。各位有什么好的电路吗?我的电机的输出电流最大为3A。

网友A:
电机可是不能输出电流的,发电机才可以。检验电流可用电阻采样,交流电流的话还可以用电流互感器,然后将电压适当放大,再根据需要做后续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