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3.3~4.2V变化,如何实现的恒流输出?

楼主(2010-01-27):
电池给LED供电,随着LED的使用,电池电压会慢慢的从4.2V降到3.3V。LED是的压降是3.2V。我想让LED在4.2~3.3V之间工作时恒定流过100MA。
我试过3种方法都不行。
用升压IC做,缺点是耗电大。
用稳压IC做,缺点是输出大于100MA的稳压IC贵。
用三级管做,缺点是只能在电压固定时才能恒流。
请问诸位有没有好办法,能够让通过LED的电流恒定在100MA左右。电路要简单便宜。

网友A:
升压IC与输出大于100MA的稳压IC相比,哪个更贵啊?

网友B:
可以用专用的LED驱动芯片啊,效率很高的。就是不知道价格你能不能接受

网友C:
最简单的是用三极管加稳压管。

网友D:
用低压差CMOS LDO +加两个电容
总成本就几毛钱,效率还比较高
shenzhen1717@126.com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电压降到3.3V时还会往下降。直到2.8才终止。在3.3~2.8之间要想输出100MA价格又便宜有那些方法呢?

网友C:
更改设计,别被电压牵着鼻子走。

网友D:
选择升降压IC吧!如果电流小些的,
选择charger pump不错!

网友E:
我用运放LM324作了一个,效率80%

网友F:
LED是的压降是3.2V。 而又要3.3V还能恒流,一定要升压了.

要升压就一定有损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