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电池的瞬间,钽电容会爆掉,大侠们指点下!

楼主(2010-01-27):
我们的产品用的是8.4V的锂电池,电池是3个金属弹片的触点,类似手机上的电池接触方式,现在的电路是在电池的输入并了2个220UF/16V的钽电容,是为了补偿电池的输出功率的,因为我们的系统在工作期间会出现高达A级的电流,不加这两个电容的话,大电流时,屏幕会闪动。现在试产阶段,发现装上锂电池的瞬间,钽电容偶尔会爆掉的现象,请大侠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估计是电容焊反了,或是电容质量太差。

网友B:
看上去耐压是没有问题的,是满足的!
至于它爆掉,焊反的可能性应该不大吧?
LZ?

网友C:
换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C:
还有爆掉有没有着火的现象  耐压不够可能会着火

网友:
质量、极性、耐温。

楼主:
焊反得可能性不存在了,因为爆掉的电容,在板子上还可以看到极性的!
爆掉的时候,可以看到飞出一团火来,把QA的MM吓得尖叫....在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还确实蛮惊喜的!呵呵。。。

这两天看了很多资料,貌似钽电容爆掉的情况不少,后面是想换成电解电容试试,关键是有一个问题,我们无法找到一个有效的测试方法来验证我们的改善是确实有效的,今天让我们的测试人员在一批样品行做插拔电池的测试,做了一个多小时,都不会爆了,但是心里还是没底,不知道我们的改善是不是确实改善了这个问题!!!

网友D:
钽电容要三倍耐压

网友E:
上电瞬间的过冲太大。电容容值越大。过冲电流越大。

网友B:
呵呵 爆电容的那一刻确实惊天动地 !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

看来 你是否需要把测试电压加高?来试下!

网友F:
俺这边有几十颗1000uF/450V电容串并的电容组,有时候的总储能会达到2000J
要是某一个击穿的话,有一块5g重的碎片携带5%能量的话,速度可达到200米/秒,而**弹的出膛速度也不过300-330米/秒。

网友F:
shou qiang 是违禁字

网友F:
步枪 机枪 子弹 炸药 火* TNT C4 黑索金

网友F:
晕,这些都不是

网友G:
楼主你买到假货了吧?

网友F:
看来很多人没有认真学习老T上传的书书,大容量钽电容,如果没有上电防电流冲击措施,电压降额要达到0.3,也就是说16V的电容,使用电压不要超过5V

网友H:
耐压的问题,钽电容瞬态充电的时候阻抗很大,一般考虑三倍的耐压值。

网友I:
估计是电容焊反了,或是电容质量太差。
引用 网友J:
| 显示全部楼层
三倍耐压值 嗷哈哈 学习

网友K(2010-02-26):
钽电压工作需要限制dv/dt,用电池直接给钽电容充电,爆掉完正有可能。

网友L(2010-04-23):
钽电容很垃圾,大电流充放电非常危险!

网友M:
看来很多人没有认真学习老T上传的书书,大容量钽电容,如果没有上电防电流冲击措施,电压降额要达到0.3,也就是说16V的电容,使用电压不要超过5V
引用 网友F:

书在哪里能找到呀?谁是老T? 我们的产品都是两倍过压的,很少有三倍过压的。

网友N:
钽电容要降半使用的,是不是这个原因的啊

网友N:
钽电容瞬态充电的时候阻抗很大
----------------------
和过电流有什么关系的呢,请指教的。
难道大电流乘以钽电容的阻抗。。。。

网友O:
长见识了,我也遇到钽电容爆炸的,15V电压,用的是16V的耐压。

网友N:
根据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 u=q/c,可以得出暂时大的电流的,应该是所有这样的电路都有这样的现象,但是为什么锂电池会发生爆炸的事情呢

网友P:
支持!!!!看来很多人没有认真学习老T上传的书书,大容量钽电容,如果没有上电防电流冲击措施,电压降额要达到0.3,也就是说16V的电容,使用电压不要超过5V

网友Q:
看看电池的极性和电池是否一致,这是常识

网友R:
劣质电容啊!!!哈哈哈!这现象我遇到过。。。。换电解电容就没事了。。。

网友S:
耐压是爆电容的原因,因为是瞬间的。

网友T:
**?
电池插入瞬间给电池充电电流太大,电压没有达到12V,不用50%的降额,不是电压的事,同意是电流的事,有以下办法:
1. 找大ESR的钽电容;
2. 在钽电容上加入1欧姆左右的电阻,用0805或1210的,考虑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