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ID算法做一个温控系统

楼主(2010-01-27):
用PID算法做一个温控系统,单片机的PWM占宽比控制加热,PID输出值怎么跟PWM拉上关系啊?

网友A:
PWM是控制器的输出,控制器还有2个输入:给定 和 反馈
比如8bit的PWM是:0-255的,你可以把输出参数调整PID比例参数后送给PWM
具体的情况,显然比这复杂,但道理是一样的

网友B:
先有了自动控制的基本概念再说吧
了解下负反馈,系统的响应速度,系统的稳定性
系统的传递函数就不要深究了,呵呵

网友C:
比如PID计算值范围是0-10000,PWM是0-255,则10000对应255,5000对应128。

网友D:
对于温度控制系统这样的大滞后系统来说  采用大林算法比较好

网友E:
pid不难,难的是自整定,对于固定环境的工业产品最好能直接计算热容积,这是一劳永逸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