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类型是这样子用的吗?

楼主(2010-01-27):
这是代码。
unsigned char buf[4];
return (unsigned long)(((unsigned long)buf[0])|((unsigned long)buf[1]<<7)|((unsigned long)buf[2]<<14)|((unsigned long)buf[3]<<21));
以上可以正确的得到结果。
可是
return (unsigned long)(((unsigned long)buf[0])|((unsigned long)buf[1]<<7)|((unsigned long)buf[2]<<14)|((buf[3]<<21));
却不行。

难道要每个数都要强制进行类型转换吗?好麻烦。。。
我一直以为:同一句话,只要强制转换其中一个变量,其他的会自动提升类型。。。。

网友A:
Q:每个数都要强制进行类型转换吗?
A:是的,吃了早餐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不吃午餐也不饿

另建议,用短的句子来处理,会有更好的可读性,并且生成的代码也未必会变胖。

网友B:
最好是加,即使有的编译器自动做转换,也还是加了的好,对你的代码风格和通用性有好处。

网友C:
LZ试试共用体
union
{
     unsigned long LONG  ;
     unsigned char buf[4];
}Data ;

return Data.LONG ;

网友A:
楼主那个像是ASC码进行紧凑的,不是简单字节首位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