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一点技巧,希望对大家有用。

楼主(2010-01-27):
在我使用m128开发的软件当中,我将软件分成三部分:app+resource(多国语言部分相关)+bootloader.

bootloader放在后8K当中,其中的代码可以读写前面120K的flash。
app+resouce放在前120K当中,resouce是一个数组,绝对定位在一个固定地址如 0xa00, app提供菜单选择,然后调用bootloader中的程序,以修改resource的内容。

bootloader与app+resource是分别建立工程开发的。那么app如何调用bootloader中的程序呢?我选择了最简单的办法:分析bootloader的map文件,找到写flash函数的绝对地址比如是0x1F352,然后在app中直接call就可以了。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bootloader中的服务函数(及其调用的其他函数)只能使用局部变量。也可用其他办法。
2. app如何传递参数:假如bootloader中的服务函数的原型是 void func(char c);则在app中可以这样调用:
   void call_bootloader_func(char c){
        asm("call 0x1F352");
    }

app工程的链接命令为:
-Z(CODE)SEG_RESOURCE=0xa00
-Ointel-extended,(CODE)=.hex
-Ointel-extended,(XDATA)=.eep

resouce的数组定义如下:
__hugeflash unsigned char cResource[1024*38U] @"SEG_RESOURCE" =
    {
#include "..\Resource\Resource.txt"
    };

弊端:bootloader程序更新或重新编译后,服务函数的地址会变化,那我的app也需要升级了。

可行的方案:在bootloader中通过链接控制指定服务函数的地址。则bootloader升级,而app不用升级。进一步思考,如果avr单片机能提供类似arm的软件中断功能,实现起来更方便了,就如同linux app调用kernel提供的系统服务的方式。

以上讲的比较杂乱,不清楚的地方可以大家讨论。

网友A:
在我使用m128开发的软件当中,我将软件分成三部分:app+resource(多国语言部分相关)+bootloader.

bootloader放在后8K当中,其中的代码可以读写前面120K的flash。
app+resouce放在前120K当中,resouce是一个数组,绝 ...
引用 楼主:

你的思路有了,但方法还是比较初级。
请自己用关键词“Opaque pointer”上网研究研究,你应该会有收获的。

楼主:
首先要谢谢end2000的指点。我觉得opaque pointer 在面向对象编程和信息隐藏方面有很多好处,但应该是在同一个project中好使。
在单片机中,两个project中的函数互相调用,end2000有其他好办法吗?

期待您的指点!

楼主:
用opaque pointer技术设计功能函数库应该是个好主意。

网友B:
可以在bootloader里面把函数地址写到EEPROM中,app调用EEPR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