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的GERBER导出的设置

楼主(2010-01-27):
双面板
1.
Top

Routing/Split Plane(Board)
Top:(Pads,Vias,Tracks,Copper,Lines)
2.
Bottom

Routing/Split Plane(Board)
Bottom:(Pads,Vias,Tracks,Copper,Lines)
3.
Silkscreen Top

Silkscreen:(Board,Outline Top)
Top:(Text,Red,Des,Outlines)
Silkscreen Top:(Lines,Text,Ref,Des,Outlines)
4.
Silkscreen Bottom

Silkscreen:(Board,Outline Bottom)
Bottom:(Text,Red,Des,Outlines)
Silkscreen Top:(Lines,Text,Ref,Des,Outlines)
5.
Paste Mask Top

Top:(Pads)
Paste Mask Top:(Copper,Lines,Text)
6.
Paste Mask Bottom

Bottom:(Pads)
Paste Mask Bottom:(Copper,Lines,Text)
7.
Solder Mask Top

Solder Mask:(Board)
Top:(Pads,TestPoints)
Solder Mask Top:(Copper,Lines,Text,TestPoints)
8.
Solder Mask Bottom

Solder Mask:(Board)
Bottom:(Pads,TestPoints)
Solder Mask Bottom:(Copper,Lines,Text,TestPoints)
9.
Drill Drawing

Drill Drawing:(Board)
Top:(Pads,Vias,Lines,Text)
Drill Drawing:(Lines,Text)
10. NC Drill

NC Drill:(Plasted Pins,Non-Plasted Pins)

Through vias;

------------------------------------------------------------------------
四层板
1.
Top

Routing/Split Plane(Board)
Top:(Pads,Vias,Tracks,Copper,Lines)
2.
Bottom

Routing/Split Plane(Board)
Bottom:(Pads,Vias,Tracks,Copper,Lines)
3.
Silkscreen Top

Silkscreen:(Board,Outline Top)
Top:(Text,Red,Des,Outlines)
Silkscreen Top:(Lines,Text,Ref,Des,Outlines)
4.
Silkscreen Bottom

Silkscreen:(Board,Outline Bottom)
Bottom:(Text,Red,Des,Outlines)
Silkscreen Top:(Lines,Text,Ref,Des,Outlines)
5.
Paste Mask Top

Top:(Pads)
Paste Mask Top:(Copper,Lines,Text)
6.
Paste Mask Bottom

Bottom:(Pads)
Paste Mask Bottom:(Copper,Lines,Text)
7.
Solder Mask Top

Solder Mask:(Board)
Top:(Pads,TestPoints)
Solder Mask Top:(Copper,Lines,Text,TestPoints)
8.
Solder Mask Bottom

Solder Mask:(Board)
Bottom:(Pads,TestPoints)
Solder Mask Bottom:(Copper,Lines,Text,TestPoints)
9.
Drill Drawing

Drill Drawing:(Board)
Top:(Pads,Vias,Lines,Text)
Drill Drawing:(Lines,Text)
10.
Inner Layer2

Routing/Split Plane(Board)
Inner Layer2:(Pads,Vias,Tracks,Copper,Lines,Text)
11.
Inner Layer3

Routing/Split Plane(Board)
Inner Layer3:(Pads,Vias,Tracks,Copper,Lines,Text)
12. NC Drill

NC Drill:(Plasted Pins,Non-Plasted Pins)

Through vias;

---------------------------------------------------------------------------------
如果设置晶振的接地焊点,需要在Paste Mask
如果丝印层上增加一些指示标线等,需要在导GERBER中尤其注意,需要设置在Silkscreen层。
有时候会把GERBER导入到CAM350时候出现层与层之间坐标不统一,叠加错位,可以通过Offset,手动设置偏移量来统一坐标。

网友A:
直接导出文件发上来不是更方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