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27):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Vicm等于正、负电源电压时为理想特性,满幅度输出运算放大器接近这种特性。”这句话对吗?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u-到地和u+到地的电压范围吗?
u+或u-输入电压如果和电源电压相似,放大不就饱和了?

网友A:
某型号运放允许多大共模电压范围,需要看该型号运放的datasheet,各型号不同。
某些运放允许超出电源电压范围的共模电压。

网友B: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等于正负电源应该是满幅输入的运放接近这种特性,共模输入电压范围就是指的在运放线性工作时,正负输入端的共模电压范围。

网友C:
记得LM325是VCC-2.5v

网友D(2011-06-24):
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u-到地和u+到地的电压范围吗?
同问。

网友E:
决定原因共模输入范围的就是运放的第一级电路,
你随便找一个运放内部电路,只看其第一级差分电路,
模拟一下输入电压是多少,导致差分电路不能正常工作(例如电压过低使差分的公共射极恒流源不能工作、电压过高使差分管的BC正偏或者饱和等),
理解了这些,就知道共模电压范围的真正含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