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互补功放电路求解答

楼主(2010-01-27):
如图,假设信号在正半周期,则T1,T3管导通,电路中的电阻R7R10各起什么作用,怎么计算T3管的基极电流以及负载获得的功率,跪求高手详细解答

网友A:
R7是T1的负载,R10接在T3发射极,是负反馈。这两个电阻均有稳定工作点作用。
要计算T3基极电流,先要知道T1发射极电流。要知道T1发射极电流,需要知道D1D2上电压。
要计算负载上得到的功率,需要知道负载上电压,即放大器输出端摆动的幅度。也就是说,需要计算上面两管即将进入饱和时的压降以及下面两管即将进入饱和时的压降。

楼主:
谢谢楼上的
T1的发射极电流等于T3的基极电流么,R7,R10,与负载有关系么?

网友A:
3楼:
T1的发射极电流和T3的基极电流显然不等,其差就是R7中的电流。
后半句不知道你的意思是什么。R7R10是定值电阻,电阻值显然与任何元器件无关。

楼主:
哦,我表述的不太清楚,我是在求R7的电流时不会了,画交流等效电路时R7的另一端知道是接地还是与负载(喇叭)串联。

网友B:
LS  模电书看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