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中颖sh69p862问题

楼主(2010-01-27):
我现在用中颖的sh69p862 仿真时候遇到了点问题 麻烦版主帮忙看看程序
现在的问题是 定时器我用内部4M 4分频想要125us中断 但是timer中断时间却是480us(在中断里面端口取反用示波器量的) 而且端口接1k电阻到三极管的b极 输出的高电平不是5v只有2.5v

网友A:
因为IC内部已经4分频了,您设置TIMER0的时候,设置为2的0次方,即不分频即可.
您再4分频,就相当于125us的4倍了,即500us.

PB口输出的问题,因为PB口与其它很多功能复用,要仔细查看规格书,正确设置为I/O口.

楼主:
谢谢版主热心回答 那个timer问题 我老大也给我指出来了
但是io口 我现在什么都不接  就是在中断里面取反输出 所有的管脚都设成io口 在中断中反向输出 但是低电平是斜下来的 不是方波 所有的管脚都是这个样子

楼主:
直接量的evb板的接口 没有接外围电路

网友A:
用EVB仿真的话,请参照EVB使用说明正确设置功能,保证其做为I/O口使用.
EVB说明地址:http://www.sinowealth.com/ftp/EV ... .%20Note%20V1.1.pdf

楼主:
晕倒 犯了个低级错误 忘记调用初始化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