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sp490ee故障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1-27):
批量使用SP490EE,发现一个奇怪的故障问题:输出的Y、Z有时候波形对,但是幅值不对。测量的方式是:在输出端并120欧姆电阻,然后用示波器分别测量Y/Z的波形。正常的是1V(低)4V高。一旦芯片坏了,发现低电平变为3.5V,高还是4V左右。换掉芯片就正常了。我不清楚是否是静电把芯片打坏了还是什么原因。芯片用的是0923L批次的。应该可以啊。数据手册上该芯片就没有描述ESD的技术指标。是否是没有防静电能力啊?

网友A:
**写真实你棒极了。。。
楼主写的很真实,辛苦啦
想听听楼下朋友意见,等你们呀
英雄们的气概,不得不佩服

303不锈钢-专业不锈钢棒生产服务商
上海办公家具-办公家具行业之星
矿用电缆-专业的电缆生产服务站
yhtn_jh

网友B:
这帖子跟得很奇怪啊,人家提个问题不是写的**吧

网友C:
这个跟帖让人很囧

网友C:
我觉得不应该是静电问题,芯片不可能这么脆弱,是不是让那块给短路了

楼主:
现在想用15K静电防护能力的芯片。只是价格高多了。要8块5一片。而这个芯片只要3块多。

网友D:
又不自己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