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检测微小电流的问题

楼主(2010-01-27):
本人想检测一个设备(GPRS)的是否死掉,判断方法为:检测GPRS的供电电流,因为设定为GPRS每一分钟上线一次,若长时间没有上线,则供电电流应该一直很小,则驱动一继电器 将GPRS重新断电再上电,如何搭模拟电路实现 判断设备的供电电流很小且维持一点时间则驱动一个继电器将设备重新启动一次呢?是直流电

网友A:
“很小”是多少?
正常工作(上线)时电流多大?

楼主:
长时间小于20mA则判断为需要重新上电,正常工作时不定2A~20mA,这个数据还有待测量,做出的电路 应该可以调吧

网友B:
检测电流的方法不好,应该使用AT指令检测,模块死机就不会对AT指令做出回应了,就用数据传输指令本身即可判别,但要注意的是,正常使用GPRS时,若一段时间无数据发送,基站会自动断开GPRS连接,这时不是死机而是移动通讯系统为保持尽量低的资源占用率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不希望连接被断开可定时发送“心跳数据包”的方法维持网络连接,而设计良好的GPRS应用系统在正常使用过程中绝不应出现死机,出现则说明你的设计品质实在太差了。

楼主:
我用的是宏电的一批GPRS由于总死机,连PWR灯都不亮了,几次到现场重新给GPRS上电才好用,所以才想到能不能外加个监测供电电流的东东来自动给GPRS重新上电,我不能给他发AT指令了,呵呵 是现成的产品DTU,抛开他的产品质量问题(宏电已经答应给换一批)就是个想法 想知道如果按我的想法 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