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如何识别这两个不同的状态

楼主(2010-01-27):
情况如下:
1.触发前,被检测端的电压为 0.99V
2.触发后,被检测端的电压为 1.09V

其中,我使用的MCU,低于0.8V的被MCU认作低电平
                         高于1.3V的被MCU认作高电平

请问,我该如何尽量少的使用外围电路来正确识别到这两种不同的状态?

------------------
解答我的兄弟,我很感谢你.既然解答了,就请尽可能的详细吧

网友A:
你用的芯片有无 ADC ?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MCU是一个纯I/O的芯片.没有ADC

拜托你继续给偶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B:
舍得用比较器吗?
舍得用三级管吗?

网友B:
步骤:
1、先切换到输出态,并且输出“1”,对电容充电
2、再切换到输入态,延时足够的时间后,读IO。

原理:
因为你先输出了1,那么IO上的电平总是为高;当切换为输入态后,电容上的电平一开始也是“1”,放电结束后则取决于两个电阻的分压。如果分压值小于0.8V,那么读到的就是“0”,否则为“1”。

关键:
1、合理计算两个分压电阻的阻值,确保当输入电压=0.99V时分压小于0.8V;输入电压=1.09V时分压大于0.8V
2、软件上要注意切换成输入态后 的“延时时间”。该时间受到外部电容的影响。

提醒:
IO口的门槛电压以及电阻都有离散性误差,而你的信号差异太小,因此这个方法可能不适合于批量生产。

网友C:
LZ只说“尽量少”,但是没有说“尽量便宜”

所以……:lol

网友B:
LZ只说“尽量少”,但是没有说“尽量便宜”

所以……:lol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差钱,那就用比较器好了。呵呵

网友D:
LM339,几毛钱一个,楼主舍得不?

网友E:
16025步骤:
1、先切换到输出态,并且输出“1”,对电容充电
2、再切换到输入态,延时足够的时间后,读IO。
引用 网友B:

匠人的方案应该是最佳方案。
另外楼主可不可以只判断一种状态,当确认0.99V有效时,就等于0,大于0.99V时就是1。

网友C:
如果不差钱,那就用比较器好了。呵呵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差钱,直接用一个外置ADC不是更好?:sleepy:

楼主:
回复 网友E:

感谢您的解答.

我也很赞同您的观点.

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进行 这个电压值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