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IO口灌入电流和输出驱动电流最大是多少?

楼主(2010-01-27):
STM32的IO口灌入电流和输出驱动电流最大是多少?

网友A:
最大可以输出8mA,灌入20mA,但要保证所有进入芯片VDD的电流不能超过150mA,同样所有从VSS流出的电流也不能超过150mA。

详细请看STM32的数据手册中的相关内容。

例如,STM32F103中容量产品,需要看5.2节和5.3.12节,里面有更详细的数据: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cts/literature/ds/13587.pdf

网友B:
这个可以查看相关的数据手册

网友C(2014-05-19):
PWM 输出时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D(2017-05-31):
引用 网友A:
最大可以输出8mA,灌入20mA,但要保证所有进入芯片VDD的电流不能超过150mA,同样所有从VSS流出的电流也不能 ...

请问如果进入芯片VDD的电流超过150mA,芯片会发热,芯片里面的VDD会产生压降,还会产生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