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帮看下这个电路啊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27):
典型的可调输出线性稳压电路。
上面那个U(下标看不清)是稳压电路的输入,必须比输出电压更高一些,输出电流较小时,至少高三个PN结压降。通常上面的U是整流滤波输出。
下面那个U,是基准电压,它决定了输出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稳压电路???这个在书上写的可是,扩展恒流源工作电流的电路哦。

网友B:
2楼应该是对的!

楼主:
能说具体点这个电路时怎样工作的吗?谢谢,主要是前半部分的工作原理

网友C:
是恆流啦
後面開關管是用來增減電流用的
前面有一稽納是後面feedback用的控制
主要是控制開關管是否提高電流

网友D:
猜测是限压恒流电路。改变下面那个U的高低,是可以起到调整输出电压的作用。上面那个U是接DC输入。

网友A:
3楼:
此电路有限流功能。限流值由下面那个电阻(看不清标号)与Dm稳定值决定。但此电流值并不受下面那个U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