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 外部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1-27):
请问STM8S进了外部中断以后如何清中断标志位?好像参考手册没有讲

网友A:
STM8没有I/O中断标志位

楼主:
多谢!也就是说进中断以后除非有下一次中断到来才能再进中断?但是我现在遇到一个情况,程序不断的进中断。在没有上升沿和下降沿的情况下也是

网友A:
检查一下外部中断控制寄存器,默认配置是下降沿和低电平有效。

此外确认一下中断向量地址,避免是其他的中断误入

楼主:
已经搞定 多谢

网友B:
如何解决的,分享一下

楼主:
不用清标志位的,因为没有。是我程序的问题

网友C(2015-08-03):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遇到这个问题,把IO口配置成上升沿触发中断,结果就一直进入中断服务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