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编译器 怪!

楼主(2010-01-27):
我在用STM8 编译器“ST Visual Develop”时发现C语言编译有这样的怪事,宏定义居然通不过,我用过一年多的Keil,从没出现过这样的事。程序如下:
#include "stm8s.h"
#define all  0x08;
void main(void)
{        u8 reg,preplace_mode;
        reg=all;
        if(preplace_mode & reg)     //可以通过
//    if(preplace_mode & 0x08)    //可以通过
//    if(preplace_mode & all)        //不可以通过
        {
        }
    while (1);
}
通不过的报警信息为:“#error cpstm8 main.c:10(20+4) missing )”。谁能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这样的问题不只遇然一次,用了半年时间ST,有很多这样的问题,C语言本来是很灵活的,一用这个编译器就体现不出来,很浪费时间。

网友A:
#define 那一行的最后不能以分号结尾,否则在哪个编译器下都不能通过(包括KEIL)!

网友A:
我在用STM8 编译器“ST Visual Develop”时发现C语言编译有这样的怪事,宏定义居然通不过,我用过一年多的Keil,从没出现过这样的事。程序如下:
#include "stm8s.h"
#define all  0x08;    <-- 这里不能有分号
void main(void)
{        u ...
引用 楼主:

网友B:
#define all 0x08
多了一个“;”
否则if(preplace_mode & all) 成了

if(preplace_mode & 0x08;)

编译器不报错反而显得不好

网友C:
很明显的一个错误
编译器非常正确

网友D:
多了一个分号

楼主:
哦!是小第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