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db/oct,oct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27):
-6db/oct,是每倍频,衰减6db的意思吗?

网友A:
频率增加一倍,信号衰减一半,就是这个意思

这个是对的

网友B:
每8倍频6dB,在波特图里常用

网友C:
octave(oct)两倍,decade十倍。
通常有:10 dB/decade = 3 dB/octave

-6db/oct表示一阶衰减,-12/oct代表二阶衰减....。

网友D:
Oct与October联系,Dec与December联系。
这里很有些历史可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