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M317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0-01-27):
我想用市电变压到9V再用整流后给9V的超级电容器(类似蓄电池)充电。但是超级电容器内阻只有28毫欧。如果9V直接加上去,将有几百A的电流(其实超级电容可承受几百A的充电电流,但是其他电子器件吃不消)。如果用LM317做一个恒流源充电,在Datasheet上有个5A恒流电路,在网上也查到一个恒流电路,仿真了一下好像不行,感觉太麻烦了。

      我想用LM317恒压限流,不知这样可行否。看到datasheet上显示LM317的输出电流为1.5~3.4A。这样,我接成一个9V的恒压电路,给30毫欧的负载充电,电路上电流也不会大于3.4A吗?请教,感谢...:$

网友A:
LM317本身不是恒流源。

网友B:
你看看317的datasheet,上面有一个恒流源的应用,就是把ADJ和Vout之间接一个电阻R,ADJ再接你的电容器就可以了。电流大概是1.25V/R,R只要大于0.8Ω就行

网友C:
将317接成恒流源模式给电容充电,同时用比较器检测电容电压,到9V时将恒流源断开即可,输入电压要高些,直流15V即可。

楼主:
“这样,我接成一个9V的恒压电路,给30毫欧的负载充电,电路上电流也不会大于3.4A吗?请教,感谢...” 我主要想了解这个问题。

因为我想用大电流充电,datasheet上的电路虽然有个5A的,不过觉得电路太复杂,如果我恒压限流可行的话,就不用恒流充电了。电容两端有电压监测的。

网友C:
限流就不会恒压,效率不如恒流法。

网友B:
恒压充电时,电流按着exp(t/RC)指数衰减,不过最大值是9/(0.03+Rs),Rs是LM317输出电阻。超过LM317的能力了,要加入限流电阻。

网友D:
据我看,楼主只需要用个电阻限流即可。电阻的热容量要够大。

楼主:
串联一电阻限流,那9V的电压大部分都被限流电阻给分压了吧,我的储能元件才28毫欧电阻。

我的疑问是,假如将市电通过9V,36W的变压器再整流后,给28毫欧超级电容充电,产生的电流是I=U/R=9/0.028。还是只产生4A的电流呢?

网友B:
电容隔直通交,这28毫欧的内阻并不是电容的直流电阻。电容的直流电阻还是非常大的,因此,充电完毕之后,9V的直流电压就会全部加在电容上了,跟限流电阻没关系。
给28毫欧电容充电,最大瞬间电流就是9/0.028,如果电源内有限流措施的话,会将电流限制在4A,

网友D:
楼主在首帖中说“我想用市电变压到9V再用整流后给9V的超级电容器充电”,在9楼又说“假如一个9V,36W的电源部分,给28毫欧电阻充电”。到底是用什么?
看来,楼主对欧姆定律还没有充分理解。
市电变到9V再整流,电源内阻不是零,这里有市电(220V)内阻,有变压器内阻,有整流管内阻。对小功率变压器(例如10VA)来说,内阻至少零点几欧,甚至更大。所以开机上电瞬间该整流电源对电容的充电电流不会大于几十安,有可能在十安以下。至少,不会大于该整流电源短路电流。而小功率变压器整流电源输出短时间短路是不会损坏变压器的(这里最容易损坏的是整流管)。
若是开关电源,则更没有问题。开关电源带输出短路保护已经是基本的要求,而且通常都要求能够自恢复,即限流式保护。只要不是关断式保护,开关电源也不会损坏。
电源内阻是不可忽视的。通常居民家里的220V交流电源内阻在零点几欧数量级,若是较老的线路可能有1欧甚至更多。在农村,因线路较长,线损大,电源内阻更大些。所以农村的电工操作不慎将电路短路,保险烧掉就是了,不会有很大的危害。而发电厂内则不然,发电厂自用电的内阻非常小,因为线路短,中间环节(变压器)少,所以在发电厂内,即使220V短路往往也会飞出电弧伤人。
串联电阻限流,充电开始时电阻上压降当然大,但最终将为零。理想电压源加电阻给电容充电,充电结束后电阻上消耗的能量恰等于电容储存的能量。

楼主:
谢谢天神下凡 与maychang的详细解释,豁然开朗。
之前打错字了也没说清楚,是给28毫欧的双电层超级电容充电。我说的9V,36W是指的一个变压器。

感谢21IC里的各位前辈....小弟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