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层板的布局问题

楼主(2010-01-27):
对于四层板的话,我看一般的布局都是两面是信号,中间两层一层是电源,一层是地,
1,电源层是做什么的呢?只是为了降低电源回路的环路以及阻抗的么?
2,小信号的话是布在顶层好呢?还是在顶层和地层之间的电源层的某一个区域好些?
不甚明白,谢谢了!

网友A:
电源和地层首先是用来馈电的,其次提供一个电位参考平面用于导波。

无论是小信号还是大信号,尽量别去走电源和地层。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做馈电啊??导波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A:
什么叫做馈电啊??导波是什么意思啊?
引用 楼主:

馈电就是供电。导波就是给电磁波一个导向。

楼主:
那我的电源层覆铜的时候,我又5V,3.3V,1.8V三种电源,应该覆哪一种呢??还是分区域啊?

网友B:
个人觉得覆铜的时候分区域覆,然后区域间隔应该尽可能远一些

网友C(2010-10-09):
馈电,导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