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参数到输出阻抗的计算公式

楼主(2010-01-27):
小弟目前在试着调试一级射频功放(官方有参考设计,但是频点偏了30M(@433M),我用SMITH圆图法在官方参考设计上
从负载50欧往前推,推到功放输出端,测出来输出网络的阻抗是 2.049-j6.729,官方设计应该是良好匹配的,那么在
这个频点下功放的输出阻抗应该是其共轭,我想查一下DATASHEET验证我的做法对不对,对的话就可以直接照圆图测量
其他频点的阻抗匹配参数,但是功放DATASHEET上的S参数是按照MAG 和 ANG(deg.)的形式给出的。
比如在400MHz时S11 = 0.918MAG  -173.4ANG,请问大虾MAG是实部还是模?咋根据这个参数求得输出阻抗?
谢谢,大家别笑话我,我会继续补微波高频基础的

网友A:
MAG应该是  Maximum Available Gain ---------?

一般会标成 |S11|    angle
|S11|= 2次方跟(a^2+b^2)

S11= a+jb         a为实部, b为虚部

网友A:
再骗点积分

如果已知  |S11|  与 角度,  很多计算器可以直接换算出 a+jb

手算的方法是     一个直角三角形,   斜边长为 |S11|     另外2条边长为  a 与 b
斜边 与  交角为   上面说的    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