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稳压管bzx284系列的替代型号~

楼主(2010-01-27):
停产了,郁闷~

网友A:
该管的参数是什么?原则上只要稳压值相同,额定工作电流值大于等于原管就可以代换。

楼主:
以前选这个不是因为额定电流大, 相反是稳压电流小,27V的数据手册上有Iztest=0.5mA,见过
其他稳压管Iztest都十几毫安,电流太小了电压偏差太大吧

楼主:
另外封装也要一样吧~ SOD110

楼主:
nxp网站上推荐替换型号是bzx84j,不过封装不一样,偶的板子画的是1*1.2mm的焊盘,上下焊盘外边距离是3mm,这个bzx84j最长2.7mm,不知有没有问题?

网友B:
吊死在一棵树上,是相当的悲哀的...

网友C:
工程师不逛电子市场,那是相当相当的悲哀

楼主:
工程师不逛电子市场,那是相当相当的悲哀
引用 网友C:

啥意思?

网友C:
不要找犄角旮旯的元件,分立器件找A公司产B公司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