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STM32F10XT8U6下载程序问题

楼主(2010-01-27):
项目一开始,选用的是STM32F103T8U6,焊在板子上后,用Flash loader demo与MCUISP一直读不到器件信息,更不用说下程序了。到最后,已经简化到板子上只焊一个CPU,35脚(BOOT0)脚直接接到3.3V,也不行!

实在没办法,直接从芯片上焊,QFN36脚的封装,1脚接3.3V,17(BOOT1),18两脚接地,21(TX),22(RX)通过转接板连到PC,35(BOOT0)脚接到3.3.以为这总可以读出器件信息了吧,一接,还是不行。

仔细读手册后,再在4(NRST)上接了一个0.1uF的电容,还是不行,崩溃!觉得芯片有问题。

今天,从市场里拿了十片STM32F101T8U6,直接从芯片上焊,还是不行:(大家教教我应当下一步应当如何做实验,谢谢!

调试工具与转接板已经测试过没问题,手头有STM32F103RDT6,用这种方式能读到器件信息。

网友A:
不要忘记把所有的VDD、VSS、VDDA和VSSA接上。

楼主:
VDDA与VSSA还真没考虑:(我再去接一下。再来回报结果。

网友B:
接上后应该会好一点

楼主:
直接从芯上将VSSA与VDDA接上之后居然读了出来:)

然后再看了下我的电路图,奇怪,在PCB板上这两个管脚都是接了的。一共焊了六块试验板,难道六块这两个脚都有问题?

网友C(2015-01-16):
我现在正遇到这样的问题 不知为什么?

网友C:
难道这个芯片不支持isp下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