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模拟音频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0-01-27):
目前在做一个音频录音系统,麦克风差分录音信号进来后,过两个运放,然后再过一个模拟开关芯片到图中的CH1点,过LM8261跟随一下,从CH+1直接进声卡录音。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CH1通过运放LM8261后进入声卡,则会引入很强烈的噪音,而直接飞线,将CH1与CH+1连接到一起,相当于不过运放的话,就不存在噪音,怀疑是运放电路的问题,但是找不出电路本身的问题所在;

另外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将AB点之间的电阻R65去掉后,相当于只有运放电路和声卡CH+1通道连接,但是噪音依然存在,怀疑是运放电路的问题,但是依然想不明白此图的问题在哪里。

希望达人帮忙分析电路本身存在什么问题。

网友A:
音频放大电路的增益较高,对电路设计包括电源、地、PCB等都有一定要求,先确认噪声类型,如果是高频啸叫说明电路存在自激;如果是白噪声(沙声)说明电路噪声过大,需要改进设计;如果是交流声则是电源、地回路及去耦设计不当;用开关电源供电时,若整体电路设计不良,会存在特定频率的噪声。
一般要注意MIC的外壳需接地,电源要干净,地回路用大面积覆地法连接,主滤波电容的地是整个系统的基准参考点,不准许模拟通道中存在明显的接地电阻,信号线要短直,远离振荡源(如果存在的话)。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学习了。

噪声类型我也形容不清楚,反正就是比较沉闷的“嘟嘟嘟嘟……”,

网友A:
交流声是50Hz的嗡嗡声,在电路参数不变的情况下本身强度亦不变,如果出现周期性强度变化则为自激,低频自激也有,仅在电路设计错误时才有,和交流声完全不同,很容易分辨。

楼主:
多谢楼上朋友知道,肯定是个交流声,但是应该不是50HZ的声音,有点类似于农村拖拉机那种声音,但是没那么尖锐,稍微沉闷一些,“嘟嘟嘟嘟……”的一直存在,去掉LM8261就没事了。

我也估计了可能是自激,就是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A:
需要贴出电路,或者你先自行再修改、测试一下。

网友B:
菜鸟的观点 是在CD之间串一个电阻,C点再接接一个电阻到地。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L

网友B:
阻值的大小可以慢慢来调试。 菜鸟的修改的图如下

楼主:
多谢chunyang和xfwd2004朋友,我先整理一下电路贴出来,然后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楼主:
整个MIC录音的前级电路如下所示:

这是第一级运放,MIC音频信号采用IN+和IN-的差分输入,R27,R28,R30调节MAX4194放大倍数,R32调节输出放大倍数。整个电路以2.5V为参考。

楼主:
这是第二级运放:

一级运放的输出OUT-1进入二级运放OPA347,输出端MIX-IN1

楼主:
这是混响开关芯片

OPA347输出MIX-IN1后进入此芯片,实际上是三个MIC混响,我只给了一个MIC的图,另外两个是一样的,下面的MICCON1,MICCON2和MICCON3控制具体哪个通道导通,混响芯片输出CH1

楼主:
这个就是主贴中贴的图:

混响芯片输出后就进入LM8261,然后输出CH+1后直接进声卡的LINE IN通道。

我做过的实验有:

1、R66去掉与否噪音不变,没有任何影响,换成对地电容问题依旧;
2、C42位置无论是电容还是换成电阻,问题依旧;
3、去掉R65或者把R65换成电容,问题依旧;
4、将LM8261的输入端3直接短接到模拟地上,问题依旧;

个人感觉输入端3直接接地的情况下,输出端依然有噪音存在,应该是自激震荡问题??

很茫然,目前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C:
为何看不料LZ的图

楼主:
顶顶,请达人解惑

网友D:
为什么不用示波器呢

楼主:
示波器看过波形,CH+1输出端约4.8V左右,一条直线,倒是没有明显的纹波,所以一直就郁闷在这里。

网友D:
先把R65去掉,3点加一直流确定运放是否能够跟随正常工作。再把R65换成1uf电容,用两个同阻值电阻将3点箝位到2.5v试试看,c42 r66要保留

楼主:
问题依旧,请达人帮忙

网友E:
瞎猜的,是不是焊接问题,或者MIC输入阻抗问题。

网友F:
音频的也不好弄

网友G:
多谢楼上朋友知道,肯定是个交流声,但是应该不是50HZ的声音,有点类似于农村拖拉机那种声音,但是没那么尖锐,稍微沉闷一些,“嘟嘟嘟嘟……”的一直存在,去掉LM8261就没事了。

我也估计了可能是自激,就是不知道 ...
引用 楼主:

先搞个信号发生器,测量这种“农村拖拉机”的声音到底是什么频率。
然后再作打算。。

网友H:
模拟音频问题,还是现场调试才能发现问题。
估计大家帮不了忙。

网友F:
各位,用什么办法可以测出麦克风的输出阻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