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0-01-27):
我把2210的SPI0SPI1对接,SPI0做主机发送数据,SPI1做从机中断方式接受数据,debug时,单步跟踪,在memory里可以看到VIC系列寄存器都初始化成功,SPI1的中断使能也成功,当SPI0发送数据后,可以看到SPI1的S1PINT的0位置位,中断服务程序的地址也装入了VICVectAddr,但是却不进中断服务程序,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初始化中断服务程序    有没有配置好      开启中断没

网友B:
听楼主描述的,应该是中断没开哦

网友C:
我用SPI通信,程序里一般不用中断的,没必要

网友D:
中断如何配置的

网友E:
还要看SPI是如何配置的

网友F:
之所以要用中断方式接收,是因为SPI和51单片机连接,用来传送51扫描的键值,用查询太浪费系统资源,只好用中断.

网友F:
是这个思路吗?

网友G:
中断和查询不是一个道理?只是涉及到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H:
是的,不过建议可以不用中断,就不要用中断

网友I:
如果实是性要求很高,就必须用中断了

网友B:
中断在有些场合肯定是非常必要的

网友J:
还能少了中断啊

网友I:
实时性要求不高的,可以不用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