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分散加载文件警告,请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在那里?

楼主(2010-01-27):
分散加载文件警告,请帮我分析一下问题在那里?

用周公的启动代码,在ADS下调试经常出现一下警告,但是也不影响运行结果

Warning : L6329W: .\src\men_b.scf(line 37, col 13) Pattern *(RW) only matches removed unused sections

启动代码做了一点修改
ROM_LOAD 0x40000000
{
    ROM_EXEC 0x4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2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3000 UNINIT
    {
        Startup.o (Stacks)
    }
}

网友A:
这个警告对应是指向程序哪里的

网友B:
是没有用到的段被移除了,不必理会。

网友C:
在全局变量里面定义了数组并且赋值了但是整个程序没有用到,其实这些检查一下就很容易发现的

网友C:
是移出了没用的数据段. ADS 编译器会生成 RO RW ZI 三个段Startup.o (MyStacks)
        * (+RW,+ZI)
而此时 Startup 只有 RO 段, 而你定义了 * (+RW,+ZI),链接器没找到 RW 段,所以给出警告提示.

网友D:
无关紧要,只是没用到的变量

网友E:
英文提示的警告就是告诉你,有没有用到的部分被移除掉了

网友A:
个别警告无所谓

网友E:
有些警告可能和编译器有关,查补出来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