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 ARM] 请教大家一个关于2200开发板调试的个问题

楼主(2010-01-27):
板子刚拿来的时候,外部RAM可以调试的,可以运行程序,但是现在一运行程序就飞了,只能用外部的FLASH,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这,不容易判断

网友B:
不会吧,还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C:
楼主的意思是现在只能烧写了?

网友D:
这也太?换芯片

网友E:
楼主怎么判断程序跑飞了,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

网友F:
jtag调试的时候好的吗?

网友G:
换芯片试试吧

网友H:
只能是芯片的问题了

网友F:
jtag调试的时候好的吗?楼主呢?

网友I:
是啊,在线仿真是好的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