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款单片机只控制空调风门步进电机

楼主(2010-01-27):
小弟现在想找款便宜的单片机控制空调风门的步进电机两相五线的,请大家帮帮忙,程序不大但要够用,或者推荐下其它的好电路及驱动芯片就更好。另外就是一般步进电机开始时要定位但我发现我每次断电再重启后位置都和一开始的原始位置不一样,可能是我的定位程序原因,那样多次开关后定位位置就会出问题,请高手帮忙解决!!!

网友A:
大侠可以用我们的SN8P2501就可以了,工好用,性能也很好!需要联络我:13823147765、QQ::178843781

网友B:
有四个普通IO的片子就行了,

网友C:
单片用2051就可,驱动可以用TA8435,都很简单。电路图满天飞的。
如果需要精确定位,就需要光栅传感器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那断电再定位该怎么处理呢?时间一长应该会到时要开反而关

楼主:
感觉2051还是贵了点,最好是几毛钱的单片机,不然太浪费了么?不过是用限位开关定位好还是光栅传感器,要考虑到安装和模具的方便简单

楼主:
怎么一提到关键的掉电定位问题就没高手出面了啊?  用EEPROM每步保存也太耗CPU了吧?用限位开关或光栅传感器模具又得重新做!有高手指点的话最好能说具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