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充放电问题

楼主(2010-01-27):
如上图所示,哪位高手能否解释一下:当VR接近0R时,在AC电源经7805降压后提供VCC的情况下,初始上电的几s内会出现mode的放电时间跳变?
目前已知的解决思路是,在7805后接一个LDO会解决,或是在VR到IO口之间串接510R的电阻会解决,客户不解的是为什么要这样做,不串电阻或不接LDO稳压造成的影晌的依据是什么?
期待,,,,,,?

网友A:
不明白要问什么。
对于RC充放电,R不能太小。可以串联一个电阻。

楼主:
楼上的,R为什么不能太小,影响在哪里?

网友A:
R太小,瞬间电流会比较大,这是设计的基本常识!

楼主:
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软硬件结合的问题,电源的不稳定影响到充放电时间,软件上计算的防呆处理要照顾硬件上的异常,按照理想的常规计算公式,是不会有问题的,但参考电阻的阻值偏差,VCC在工作中的跳变,影响到了软件上不可能出现的结果;
    大家都说说自已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