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糊涂了,不知道这个电路能不能干活

楼主(2010-01-27):
(无正文)

网友A:
:loveliness:……得两次操作吧……

楼主:
先拉低2口?这是一个实验,想偷点懒,直接用地址线选,可是不行啊

网友B:
可以干活

楼主:
楼上请明示

网友A:
如果想用地址映射的方式访问,应当把CLK接到别的单片机管脚上面。
把51访问外部存储器的时序图打开,立马就能看到……

网友C:
锁存直接挂总线,应该是用HC377吧,有些记不清了,请查51单片机接口技术的书核实.

楼主:
这里的574当一个接口用,不做地址锁存,可是我觉得按照这个图连接,是无论如何也干不了活的,时序不对呀,574需要上升沿触发,如果用51通过574读取数据的话,这个上升沿怎么可能出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