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DC恒流源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01-27):
下图是一个恒流源的电路图,我不太看得懂怎么实现恒流,发出来,请教下。

网友A:
此电路只能说是很勉强的恒流电路。
R6串联于整个电路中,R6中电流恰使R6两端电压等于Q1基射间PN结开通电压时,Q1开始导通。R6中电流增加,Q1导通程度也增加,使电源输出分流,这样就限制了输出电流的增加,条件是电源输出的内阻比较大。
其它电阻以及光耦还有TL431对恒流均无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改变R1的阻值可以改变输出电流。好像这样就解释不通了。

网友A:
4楼:
改变R1当然可以改变输出电流,尤其是在Q1未导通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回去实验了下,把Q1这个三极管去掉,还是能恒流的,我在网上搜索下,有个说话是:通过光耦的发光二极管来恒流的。因为光耦和电阻R1并联,光耦两端电压恒定,可以认为R1两端的电压恒定,通过调节R1阻值,实现电流的改变。从光耦的数据手册上看,光耦这两段的电压典型值是1.2V,我实际测了下是1.0V。我个人还是比较认同这个说法。如果用光耦来实现恒流这个原理分析是不合理的,希望你能指出来,谢谢你的分析。

网友B:
6# 说实话 这个图我是一点没看懂!呵呵 我就想问一下 那个光耦二极管 能用普通的二极管 代替吗?还有TL431是晶闸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题目写错了,是AC-DC恒流。光耦是做反馈元件,提供给前级驱动芯片采样信号。TL431是三端稳压管。

网友B:
哦 还有三个腿的稳压管啊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