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温控仪控制箱制作,接近开关测速度?

楼主(2010-01-27):
买了一个富士温控仪,想接一个有启动、停止、电热组数选择开关和上电、加热指示灯的简单控制箱,哪位有现成的标准的外部接线图参考下,不胜感激!还想请教个问题。想测一个低速滚轴的速度,但不想买很贵的速度传感器,哪位大哥知道用几个接近开关或红外传感器外加个计数设备就能测转速的?麻烦指导下,谢谢!

网友A:
建议在网上搜索下现成的电路图。说起来是蛮困难的。

网友B(2010-04-11):
是的要学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