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参数额定功率的困惑

楼主(2010-01-27):
请问各位,比如说一个adapter+集线器,如何理解这套设备的参数额定功率,因为我的理解,额定功率一般是对于比如说电源能够供电的能力,电阻能够承受的功率,但对于一个集线器的功率,要不就是在最小负载下的功率,要不就是全负载下的功率,但它的额定功率是什么意思?还请各位说明下,感谢。

网友A:
这个功率应该是能保证满足既定指标的功率,再大就不保证了,呵呵。
有时是功率,有时是输出功率……

楼主:
那对于上面说的集线器,因为集线器是不供电的。它的额定功率是不是就是指在各种情况下,工作都能够正常的?这时的额定功率就是最大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