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场RS485线上高频杂波很大,如何抗干扰?

楼主(2010-01-27):
设备是RS485总线通信,装到客户现场后,用示波器看了一下信号,有高频杂波,通信的波特率是10K。有什么办法把高频载波过滤掉?我分别在AB线对地加了0.1uF的电容,也不管用。PS:通信线有200m。

网友A:
换485芯片试试  有限制斜率的
还要看看高频信号是怎么进来的

楼主:
线用的是RVVSP0.75的。
用电感可以滤掉高频干扰么?要多大的呢?

网友B:
RVVSP0.75不是RS485专用电缆!
-------------------------------------------------------------------------------------------------------------------

                                     通用型现场总线系列电缆
    性阻抗为120Ω的双绞屏蔽电缆广泛用于RS485/422、CANBUS等总线,该系列电缆规格很多,请提供电缆的敷设环境、通信速率、最大无中继传输距离等参数,我们将依照具体情况推荐最适当的产品。一般推荐如下: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20 AWG ,电缆外径7.7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普通双绞屏蔽型电缆 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8.2mm左右。适用于室内、管道及一般工业环境。使用时,屏蔽层一端接地!

铠装双绞屏蔽型电缆 ASTP-120Ω(for RS485 & CAN) one pair 18 AWG ,电缆外径12.3mm左右。可用于干扰严重、鼠害频繁以及有防雷、防爆要求的场所。使用时,建议铠装层两端接地,最内层屏蔽一端接地!
参见: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 ... 4-8F2B-47446DC42DCE

网友C:
通信线两头串磁珠或磁环

网友D:
对于485来说,共模干扰就不怕。

网友E:
用双绞线,我试过可以通信800m长

网友F:
有高频杂波并不可怕, 因为 485 能有效地抵抗共模干扰, 在 RXD 线(发数据给 CPU )上有杂波出来吗?

网友G:
485还干扰那么大啊

网友H:
10欧的磁珠可以解决,我们的485中继上也遇到过。

网友I(2010-03-04):
对于485来说,共模干扰就不怕。
引用 网友D:

正解,485信号线是2跟,你要确定示波器直接挂在这2根线上量,不要挂芯片的地(或CPU地)! 再一个你才200m距离,其实什么线都可以的,实在不成波特率小点。 要是确实外界干扰大就用带屏蔽层的双绞线。千万不要A线走一跟线,B线走一跟线,AB线分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