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的RC正弦信号发生电路问题

楼主(2010-01-27):
我的电路图如下。

实测波形如下,波形怎么那么奇怪的。是不是饱和或截止了。但是为什么占空比不上50%?如何修改我的电路图呢?谢谢。

网友A:
单电源吗?这个电路要双电源才可工作的。

A初始值要大于3,振荡后通过非线性元件自动稳定到3.

楼主:
我是单电源,6V的(用LM324 TI的),能建议一下,电源电压的取值吗?正负3V或正负6V?

网友B:
必须采用双电源,电源电压将影响振荡幅度。

网友C:
同意楼上的

网友A:
将你电路上的地接到VCC/2的虚地上。这样就可以用单电源工作了。
虚地可以用两电阻对Vcc分压,再通过运放跟随输出。

Rf用一个18K的电阻和 【 一对反向并联的二极管 】 串联代替。

网友D:
看了这个帖子,很受教育

网友E:
文氏电桥振荡器,没有限幅措施,不可能产生正弦波。要么不振荡,要么最终出来方波。楼主应该注意6楼awey的建议,加一对反并联的二极管。这种方法只能得到勉强可以说是正弦的波形,要想波形漂亮,需要更复杂的限幅措施。
LM324用6V单电源,电压太低了,输出幅度只能1V多峰值。

楼主:
谢谢各位,改成了正负6v的电源电压,加了一对反并联的二极管,输出基本是背截止的正弦波,看上去又像方波。

网友E:
波形不好,是增益高了。可以改变电阻,稍降低一些增益,波形就好看了。注意:降低增益只能降一点点,看看波形,不满意再降一点点,降多了就不振荡了。另外,增益接近临界点时起振很慢,仿真时需要等相当长时间才能够得到稳定波形,可以看到波形幅度逐渐逐渐增大,这样得到的波形才好看。

网友F(2010-04-11):
是不是加一个电位器比较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