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B

楼主(2010-01-27):
请问放大倍数为12dB  是多少倍啊  怎么计算的??

网友A:
对数关系(以10为底)。

1B 为 十倍
12dB 就是 1.2B,既为10^1.2 倍。

网友B:
12=20lg(vo/vi)

楼主:
1B=ln10,对吗?
1.2=lnx,算出这个x就是放大倍数了?

网友A:
以十为底

楼主:
12db 算出来有15.8多,对的?怎么与资料上说的不一样

网友B:
大概是4倍吧

楼主:
3楼:这个20哪里来的?:Q

网友A:
看你算什么了。

如果是功率,则直接就是:

  分贝数 = 10 log (功率倍数)

如果是电流或电压,则是:

  分贝数 = 20 log(电压或电流倍数)

注意:分贝所描述的通常是功率的增益,所以按电压或电流算的话要乘二。

网友B:
8楼
9楼替我回答了

楼主:
thanks,各位~~ 我现在才知道,高手都是这样炼成的··这么晚了都还在线··看来我这菜鸟不加倍努力不行啊··:$

网友C:
来个具体点的算数:
10lg[Po/Pi]=10lg(Vo^2/R)/(Vi^2/R)=20lg(Vo/Vi)

12=10lg[Po/Pi]
Po/Pi=10^1.2
所以Po=15.85Pi   即大概是15.8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