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小着急 电脑圈圈?????D12调试问题

楼主:
求助 电脑圈圈

刚刚买了本《圈圈教你玩USB》,焊接好板子上的元器件,51单片机用AT89S52,晶振是11.0592的,应为当时手头没有22.1184的,

上电测试,D12的6M晶振正常起振,频率正确,

按照《圈圈教你玩USB》书本的代码,可以正常读到D12的ID,接下来按照第三章开始讲的,做了个写数据函数,写入数据,启动D12的软连接,但是 PC机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然后测试了下CLKOUT的波形,输出地频率是48M,

不明白问题出在那里,感觉是数据没有写入D12,

请教一下做过的过来人?1!!!!!!!!!!!!!!!!!!!!!!1

楼主(2010-01-27):
ding ding ding 路过的高手指点下,急急急

圈圈,出手看看吧?????

楼主:
串口调试助手内容截图如附件,下面就没有了,每次at89s52复位后,串口发出的数据就是那些东东

我用的是随书赠送的PCb  S8 S9都是  2,3用短接冒连接的

网友A:
直接烧光盘里面的代码能识别到设备不?

楼主:
我的板子焊接时的i晶振是11.0592的,USB座子的阻抗匹配电阻没有22欧姆的,直接用1.5欧的电阻,

用你光盘的代码,只将配置文件里面的晶振由22.1184改为11.0592,

编译烧到板子上,可以读到 D12的ID,CLKOUT是48M赫兹,发到串口调试助手的数据,就是上面的截图

USB线连接到PC机,PC机没有提示发现新硬件,

郁闷中》》》》》、、、、、、、

楼主:
烧了光盘代码(将配置文件的时钟由22.1184改为11.0592,我的板子上是焊接110592晶振),CLKOUT频率48M赫兹,VOUT 3.3输出3.3,GL_N 输出3V左右, D+  D- 对地电压 为0V  ,6M晶振正常起振,读到D12的ID 0x1012,

就是软连接连接不到 PC   ????????????

网友B:
可能,把电阻换50欧,68欧,100欧试试,,,看你手头有哪个,   不过应该直接连通也不会出问题啊.

楼主:
可是为什么写入数据后,CLKOUT输出因该是6M频率的,示波器看怎么是48M的??即使是写入没有成功,复位默认的的分频系数是11,在+1就是48/12 = 4M,为什么我的板子一直是 48M的输出,如果是D12的芯片坏了,怎么又可以读到正确的ID号,

奇了怪了????

网友A:
可能是数据线没焊好,或者哪里有地方短路了?仔细检查一下硬件。

楼主:
感谢电脑圈圈,感谢huangqi412 的回帖帮助,

我的问题解决了,问题出在那里没有找到,将板子上的所有焊点重新用烙铁拉了一遍

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