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延时电路

楼主(2010-01-27):
求助,一个信号x(t)变为x(t-T)电路怎样设计?T为所延时间

楼主:
谢谢,是这种电路吗

网友A:
原理是如此,主要是通过增大“传输线”中的LC迫使波速降慢。如果频率较低且要求延时较长,可以考虑超声波延迟线。

网友B:
AD取样,延迟,DA还原

楼主:
五楼的方法成本太高,我的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B:
也有啊,卡啦OK的数码延迟电路就成了.

楼主:
thank you!但我需要一个计算公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