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延时电路

楼主(2010-01-27):
求助,一个信号x(t)变为x(t-T)电路怎样设计?T为所延时间

网友A:
RC电路 T=R*C

网友B:
这是相当麻烦的事,不是一个RC可以解决的。
模拟示波器中,常用延迟线,实际上是一堆小电感和小电容。
现在有声表面波延迟器。
但无论哪种,都只是近似的,不能保证任何频率的信号延迟都相同。

楼主:
我的精度不是太高,我先去研究研究延迟线

网友:
用时间继电器

网友C:
延迟线只提供几十纳秒的延时。
如果需要数十微妙、毫秒的延时,就只能借助AD+存储器+DA了。

楼主:
我查了一下,用延时线电路

楼主:
各位给点意见

楼主:
用7楼的方法太贵了

网友D:
前段时间有个前辈给了个建议,可以试试单稳态触发器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