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DSP仿真器是不是通用的?

楼主(2010-01-27):
TI的DSP仿真器是不是通用的,手头上有一个可以仿TMS320C5402的,想用他仿TMS320C6713不知可以不,现在在定方案,问一下用过的人

网友A:
你用的仿真器是什么型号的?
一般都能仿多个系列的,只要配上相应的驱动即可。

网友B:
这个不清楚,可能不是通用的吧

楼主:
TDS510,山寨版的,呵呵

网友C:
这个还有山寨版~~~

网友D:
看说明书,没说明,还是仿一下,最后看结果

网友E:
按系列吧